楼主(2019-03-07):
我是销售,对工控是来学习的,就想请教一下,工控硬件能用到125°的电容吗?

网友A:
通常不会允许温度长期达到这么高温度,不排除在恶劣环境使用的可能

网友B:
125度这个值很多电子元件都是受不了的
我所接触到的就是环境温度60℃

网友C:
应该有的吧。环境恶劣的地方不少

网友D:
耐温值高些是正常的,这个目肯定用到

网友E:
耐温值高,能够适合更苛刻的条件,应当于产品质量有益。

网友F:
电容耐高温125度实际还是比较多用到的,还有一个低温指标就很多都难达标

网友G:
这个温度的电容很常见,很多地方都在用。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

网友H:
功率元件密集的都需要用的 !

网友I:
电容如果总是在大电流的充放电的话本身也会发热升温的,不仅仅是环境温度,以前做过功放的烤机试验,电容爆了的很多

网友J:
我用的电感式接近开关,是120度,里面应该有电容的

网友K:
特殊环境用的会有吧,只是价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