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我想,工控人最简单的幸福莫过于在现场调试设备时能搬张椅子坐在那里调试吧。
我憧憬下理想的调试环境应该是这样:
1;通讯线可以不用插拔
2;有以太网模块,PLC/HMI均可通过网线下载程序,再放个无线路由器,想想就爽
3;现场安静,无噪音
4;有机械的同事在,客户不用什么问题都跑过来叫你
……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网友A:
实现起来有难度

网友B:
现场安静无噪音,这个现场太难找。

网友C:
我享受过这种幸福~

网友D:
现在的PLC HMI 新的基本上都带网口了,自己带个便携无线路由器就可以干活,噪音这个没办法 在现场。

客户的问题,这个和客户工程部对接,提前沟通好就行。

小设备也不用调试太久太麻烦了,大设备一般都是中型PLC,都带网口 还好

网友E:
这图用两个PLC
带网口的PLC用无线路由器是可以连接的。

网友F:
你搞个远程模块,坐在家里调试都可以
关键是现场有个合适的人员。

网友G:
可以呀,去年弄的一个简单的小联网,20个PLC+20屏
现在校对完线,调试动作正常,到办公室做整体调试
奈何,网线不给力,路由不给力,又返现场按个排除
现在,可以在地球任意有网的地方监控修改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你这远程调试,很舒服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图用两个PLC
带网口的PLC用无线路由器是可以连接的。
是啊 接的半吊子项目,前期没有规划好后面又加了三个伺服,无奈啊。两个PLC用485口通讯占掉了旁边的扩展通讯口,触摸屏占掉本体通讯口,现在下载程序要拔掉触摸屏的那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