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如图,开始来的时候多数电容鼓包,所以几乎把全部电解电容换了,然后上电试机,OK,谁知道几分钟过后,电源死活不起震了,看了下,驱动芯片是2844,和3844一样的,就是工作温度范围大点,心想这简单,然后找到VCC脚测电压,打嗝,测下后级没有发现短路,心想换个VCC脚供电电容什么的就好了,结果顺线路的时候发现没有电解,只有两大贴片电容,测下也没发现坏。
这条路走不通了,然后只有外部供电看看了,接上外接电源,测输出波形,完美的方波,心想这也没问题啊,去掉外接电源,再上主电测两个开关管的G及也是打嗝的方波,维修陷入僵局。

楼主:
后面吧开关管拆下来测也没发现问题,驱动电阻拆下来测也没问题,装回去试机都不行,G S脚的电阻拆下来测也没问题,后来把G S的电阻装回去,再上电测,发现电源好了,电压全部正常了,输出也全都有了
我就困惑了,什么零件都没换,就把G S电阻测了下,电源就好了,这是什么意思,不科学啊,试了两小时了,也没再坏

楼主:
图上最靠近开关管的是G S电阻10K,紧挨着的是驱动电阻10欧

网友A:
G S电阻接触不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阻不重要啊,不要都可以

网友B:
你把电解电容全换了?检查一下有没有电容正负调转了

网友C:
不用示波器看

网友D:
   G、S极接的10K电阻不是关键,可能是G极接的10欧电阻焊接不良。

网友E:
看样子像虚焊焊接不良导致的么

网友F:
也只能怀疑是虚焊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我安装的时候检查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可能是的,毕竟现在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