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100变频器驱动理研液压泵电机频率停在26HZ-28HZ,加不上去

楼主(2019-03-07):
我用日立L100变频器驱动理研液压泵电机,加速时频率加到26HZ到28HZ,就上不去了。怎么办?有大侠知道吗?昨天把变频器初始化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我在想会不会是后面憋压了

网友B:
不接负载变频器的频率可以上到50 么

网友C:
也不知频率到28HZ时变频器的工作电流是多少?可能此时已达到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自动降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日立L100变频器驱动理研液压泵电机,加速时频率加到26HZ到28HZ,就上不去了。怎么办?有大侠知道吗?昨天把变频器初始化了,还是不行,
有没有试过不接电机的时候频率能否上到设定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憋压了

楼主:
可以调到50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怎么测啊?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楼主:
可以调到设定频率

网友E:
你看下变频器运行是不是电机电流特别的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怎么测啊?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啊
变频器有说明书的话,可以设置显示电流,或者用电流表卡一下变频器输入电流是多少?你有检查过变频器到电机线是否有缺相?有检查过拆下电机线检查变频器输出有没有缺相?上面两个正常的话你液压泵或许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晚上  回去试一下,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液压泵之前用变频器(不知道什么牌子的)试过机,输出压力70-80Mpa(输出压力正常的),电机声音也正常。
可以调到显示电流!电流多大没太在意,
变频器缺相怎么查看啊?

网友F:
应该是限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大侠指点!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果然是缺相引起的,频率上不去很多都是这个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我接线时,其中一相接在了电机线圈铜线的绝缘层上,
果然频率上不去,电机转动无力,电机还发热。重新接了线,现在频率可以加到50HZ,电机运转正常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嗯嗯,解决了问题就好。
温馨提示一下,回帖时不必每个艾特哦,这样会使得主题帖多次重复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