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传感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楼主(2019-03-07):
现在是智能制造的时代,各种新的发展理念和趋势相继涌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智能制造,数字工厂……这些无一例外的给传感器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大家认为,未来的传感器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智能化?精细化?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呀。。

传感器品牌倒是还挺多的,西克,保盟,基恩士,兰宝,邦纳,等等……

网友A:
传感器只是外部检测元件,加上转换电路组成变送器才能称为智能化

网友B:
通讯化。只要连到通信网络内多长多远都能有效识别。现在的普通接近开关,要先就近接到一个小plc或是远程io,然后在通过通讯网络传到主控plc上。

网友C:
功能 化,安装方便

网友D:
最关键是要经济化

网友E:
适合不同的应用,多样化、针对化,微型、感知、通信,联结、结体。

网友F:
传感器能发展成可根据需要简易自己编程某一范围的使用,减少各种型号繁多就方便 了

网友G:
传感器探头部分要分场合,做到精准稳定,可靠性高。变送器部分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信号输出类型可以切换,昨天还有个老哥买了台达的压力仪表要设置485通讯发现找不到参数问我,后来发现那一款不支持485通讯,所以这个输出信号要可变,之前见过可编程的热电偶变送模块,希望未来的传感器输出信号可以调整各种信号类型,并且同时可以输出多路信号。

网友H:
参数配置调整简单化;
故障危险安全可控化;
安装灵活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化。只要连到通信网络内多长多远都能有效识别。现在的普通接近开关,要先就近接到一个小plc或是远程io,然后在通过通讯网络传到主控plc上。

可能就是数据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