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丹弗斯FC-301 低速运行正常  高速运行母线检测电压直线上升 伴随电机抖动 电流也有波动 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朋友们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是检测电压上升还是真实的母线电压上升了。如果是检测电压上升母线没上升的话就是检测有问题,如果母线上升了,那就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B:
检查脉冲反馈电路!

网友C:
一般情况,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不是随转速升高,而是随着电机运行状态发电制动升高。随着转速升高?是不是接线出问题了?或者变频器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解答 问题已经解决  控制板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