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有谁能教我怎么用示波器去检测涡街流量计的方式方法?

网友A:
想用示波器看波形吗?表笔一端接输出端正极,另一表笔接负端就可以了啊,然后调波形至稳定

网友B:
这个网上一大堆!
怎么操作不难,重点是首先得有示波器
有示波器了看看使用说明书就知道了!
简单点说就是楼上的方法。当然中间很多细节还需自己去实施!

网友C:
把表笔接到测量点就行了,调节旋钮让波形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想用示波器看波形吗?表笔一端接输出端正极,另一表笔接负端就可以了啊,然后调波形至稳定
,这个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知道那个波形怎么去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