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点以少带多

楼主(2019-03-07):
请问:要想控制几十个小型电磁阀分批工作,如何利用有限的PLC输出点来控制?用微型继电器的话同时驱动的负载有限,
有没有什么可供利用的硬件?

网友A:
32点DO也不少了吧

网友B:
没必要这样操作;单机的PLC一台主机都有100多个点,几十个输出点够你用了;

网友C:
可不可以用输出点转中间继电器然后再驱动接触器?
多少A的都能搞定。

网友D:
如楼上说加几个输出扩展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如果一定想这么做可以用输出点控制接触器或是中间继电器做倒向用。比如八个点控制八个接触器,每个接触器控制六个电磁阀,就可以控制这八组48个阀分批次得电。

网友E:
可以参考脉冲除尘的矩阵控制方式,至于触头容量继电器现在30A也是很轻松啊

网友F:
类似键盘扫描那种,加一堆继电器。

就是麻烦点,不如直接加模块加输出IO方便

网友G:
个人觉得没必要啊,现在一个FX2N128也很便宜啊,几十个输出点够你用了

网友H:
大电流可以用接触器。我用PLC直接带95A的接触器也没事

网友I:
分批工作,是不是好几个为一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加一级大容量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J:
分批是指一批同时动作的话(同时得电失电),可以使用适合的继电器或接触器;如果是指输出点少、而扩展输出点,则可用模块直接扩展。

网友K:
几十个输出点的PLC价格也不高,只是气缸控制选择的空间更大

网友L:
画了一幅16个继电器的矩阵,如果更多,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M:
还是用矩阵好,分批控制简单明了

网友N:
回复 网友L:
好倒是好了,但是如果PLC不支持PNP输出怎么办?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画了一幅16个继电器的矩阵,如果更多,原理是一样的
这个只能对应单一控制,如要输出2个时如何控制?例如图上的K1、K6

楼主:
还真是纠结啊,如果用输出模块一对一控制的话,即显得笨拙又增加成本,如果用继电器矩阵的话恐怕的增加电柜的空间,只能在比较成本的基础上择优了,至于至于漏型输出应该也是一样可以组成矩阵输出的吧。

网友P:
如果 是同时开同时关,找个接触器就行。如果单独控制,有点难度。

网友Q:
哈哈 建议使用控制矩阵继电器的朋友,比如14楼,有实际意义吗?
想扩展输出控制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等对象,必须借助有锁存功能的模板。

网友Q:
引用 楼主:
还真是纠结啊,如果用输出模块一对一控制的话,即显得笨拙又增加成本,如果用继电器矩阵的话恐怕的增加电柜的空间,只能在比较成本的基础上择优了,至于至于漏型输出应该也是一样可以组成矩阵输出的吧。
这种思维就不适合创新

网友R:
CD4017, 74LS595, 74LS373,74LS138.........喜欢哪个用哪个。RMB0.2/PC.

网友L:
这种结构是我从单片机上抄过来的,说实话我就没用过。

楼主说的是分批控制,我认为可以分成4批,每批独立控制一个或多个。

当然17楼说的那种情况肯定会冲突的。

这就是为了减少PLC输出点的占用,要说增加继电器的话。我是不敢直接用PLC输出点带设备的,就是一个电磁阀我都转一下。

至于自己开发板子……我的弱电还在门外,不敢搞。

网友E:
回复 网友L:
除尘器也是这么个矩阵,同样为了保护PLC内部继电器肯定要加个中继的

网友S:
有限具体是多少?
几十个又是多少?
DO不够可以分组,用矩阵控制,接线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