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组态王四个选择,单选按钮只能横向对齐或纵向对齐,无法两行对齐,我想转成两行,一排两个,请问可以?

楼主:
控件字太小了

网友A:
没有快捷方式就用手动也能实现嘛
拖动对齐就是慢一些而已!

网友B:
一行先对齐,成组
复制
再对齐
或者先两两横向对齐,再纵向对齐.

网友C:
先调整好纵向大概位置,然后都选中,点纵向均分,左对齐,以这个做为参照物,然后对齐另外一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行先对齐,成组
复制
再对齐
或者先两两横向对齐,再纵向对齐.
这样的话就要连两个变量了吧

网友D:
可以直接指定坐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行先对齐,成组
复制
再对齐
或者先两两横向对齐,再纵向对齐.
这样的话就要连两个变量了吧
那我就不深究了.因为说实在的,用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用这些控件,包括你另外一贴的那个控件.我们都是自己用文本,方框做,实际上比控件简单明了,甚至按钮都没方框好.我的经验还是把工控做得简单明了,不用弹出,不用复杂控件,不用另外的下拉菜单,少用花哨的流水线,少用图片,少用颜色,轻素化.
+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行先对齐,成组
复制
再对齐
或者先两两横向对齐,再纵向对齐.
这样的话就要连两个变量了吧
那我就不深究了.因为说实在的,用了这么多年,我也不用这些控件,包括你另外一贴的那个控件.我们都是自己用文本,方框做,实际上比控件简单明了,甚至按钮都没方框好.我的经验还是把工控做得简单明了,不用弹出,不用复杂控件,不用另外的下拉菜单,少用花哨的流水线,少用图片,少用颜色,轻素化.
那自己做方框文本,有和下拉框的功能一样?

楼主:
选择那个  连的变量相应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组态王连着读寄存器数据失败,请问有什么方法把它们分开

网友B:
这都是什么设备?读的什么寄存器?设备配置,数据词典了解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泄漏报警的 是modebusRtu的,寄存器读30001,30002,30004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有不打包数据,一个寄存器,一个寄存器的读,请问该怎么设置

楼主:
ibush
这两种是不是只有打包方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