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现在一台设备用到三台三台欧姆龙CP1H-EX40DT-D PLC,之间要互相通讯,用的维纶触摸屏,各位大神教教我用什么通讯协议最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一台设备用到三台三台欧姆龙CP1H-EX40DT-D PLC,之间要互相通讯,用的维纶触摸屏,各位大神教教我用什么通讯协议最好。
三台PLC之间要相互通信?然后触摸屏还要和这三台PLC通信?对吗?

网友B:
以太网的

网友C:
通讯的实时性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可以通过触摸屏的宏代码来实现。

网友D:
一个屏+三个PLC
还是三个屏+三个PLC
谁和谁通讯?1:3  1:1 (1:1)*3.....
要求不明,方案会不可行

网友E:
你想问用‘什么方式最方便吧’,前提是用产品集成的通讯协议;自己写就另论了。
暂且用PLC或HMI集成的协议,可以HMI做主,PLC做从,PLC1,PLC2,PLC3;这样PLC之间的数据交换,要在HMI中中转处理。
如果PLC之间的交换数据较多,HMI中工作量要大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台触摸屏和三台PLC,现在触摸屏和PLC通讯好了,但是三个PLC之间用的串行PLC链接,一直通讯不上,不知道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了,我现在用的串行PLC链接,通讯出了问题,不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请大神指教
这款PLC本身自带以太网口的,触摸屏可以走以太网方式和这3台PLC通信、PLC之间的可以走PC Link协议
或者
两台PLC都扩展2个CP1W-CIF11适配器,触摸屏走485串口方式和这3台PLC走HostLink协议、PLC之间还是走PC Link协议
没试过,理论是这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台触摸屏和三台PLC,现在触摸屏和PLC通讯好了,但是三个PLC之间用的串行PLC链接,一直通讯不上,不知道什么情况。
请提供硬件连接方式
屏与PLC通过hub
还是屏与PLC中之一联网线,PLC之间422
.......

"三个PLC之间用的串行PLC链接"42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