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三菱触摸屏A970GOT-TBA开机画面怎么切换?开机老是在初始界面,怎么才能切换成编程的画面?另外与PLC连接也连接不上,是不是需要设置什么参数?欢迎大神指点,谢谢!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具体说说

网友A:
呵呵;通讯上才能切换用户画面的;

网友B:
这是老屏,如果是之前可以用现在不行,那还是先找出连接不上你原因。

网友C:
连线 通讯参数检查了,或者端口坏了

网友A:
A900系列与PLC通讯是需要另加通讯扩展板的;一般这个板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原来的屏坏了,买个旧屏,简单编个程序,但是通讯不上,是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板都是买屏带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原来的旧屏能连上PLC,但是有密码没考出程序来,自己编个程序,连不上PLC

网友B:
触摸屏的程序不只是画面程序,还包括通讯连接的相关设置。

网友A:
呵呵;传程序前,请先把PLC驱动传送到屏内,除非你这台原来也是连的是同系列的PLC;
估计是你这里没搞;

网友D:
感觉是屏与plc通讯这部分你没在屏这侧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是你厉害!就是你说的问题,没装驱动,谢谢!另外想问下怎么通过触摸屏查看PLC的程序呢?谢谢

网友A:
呵呵;用的比较多而已;经常能碰到像你这样不安装驱动通讯不上的客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可以通过触摸屏读PLC程序吗?谢谢

网友A:
是三菱自己的PLC是可以穿透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A:
PLC是三菱FX2N的,怎么设置能穿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