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我现在要用升降温的速率来完成一些动作,请问这个速率我要怎么样在PLC中表示出来

网友A:
比如现在的温度是20度,想要在60分钟内加热到50度,我觉得应该是每一分钟把温度设定值加高0.5度就可以了,也就是通过设定值来控制,不知实际应用中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公司的染色机就有这个功能,但具体怎么控制的我就不清楚了,曾经也想过如果用PLC怎么控制,就想到用设定值来控制应该可以吧,但我这个想法没有试用过的。

网友B:
是根据实际的速率、还是预定的速率判断,时间段如何考虑,速率是否可由计算得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怎么做的可以说说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和预定的速率都有用到在不同的地方,另外我还有就是想速率在PLC里面要怎么才能得到

网友C:
预定速率好算吧。速率=(预定温度-升温开始时的温度)/预定升温时间,单位是℃/min,或者每秒、每小时。
实际速率的话。PID指令有个S3+12的存储位置,储存的是前次PV值,我觉的能用下。或者你设定每分钟采样一次,此次PV减去前次PV也是,每分钟升温的度数。速率=(此次PV-前次PV)/经过的时间,单位还是℃/mi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哥解答,我试一下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温升太快想报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要用升降温的速率来完成一些动作,请问这个速率我要怎么样在PLC中表示出来
转化为时长。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速率来开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