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7):
在客户那里有两台松下XH的PLC,经常出现连不上的现像。这时只要断电重启就好了
连不上的时候USB线插电脑就会出现下图的标示

这两台PLC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扩展了串口232模块和以太网模块

我怀疑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现在连的FP7没有出现过该现像

网友A:
COM2应当是不会影响的;
COM5你可以拆下再试会不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2应当是不会影响的;
COM5你可以拆下再试会不会出现这问题;

有这个可能。下次再做这机型的时候试试不装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