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纺织厂用的TDE变频器说是母线电压问题,拿来量了模块好的,打开看板子也没有明显问题,然后上电不亮,拆下电源板测量发现有一18v稳压管烧坏,换完以后整机上电,风扇转一下,又没反应了,再拆。稳压管又坏了,连着把电源芯片也换了,其他查查也都好的,再上电稳压管又烧了,量量其他元器件也都是好的,瞬间头都大了,灵光一闪的试着用调压器给电源板供母线电压从200v一点点往上加,稳压管没烧,一直加到540v也没烧,莫名就好了,整机反复上电也都正常了,稳压管再也没烧。不懂是啥原因,哈哈

网友A:
   也有可能是第一次更换的稳压管质量不好。

网友B:
稳压管烧坏,一般是过流吧.查查限流电阻有没有变小短路.量一下稳压管电压,限流电阻电压,计算一下电流.

网友C:
看看这个稳压管是电源的那部分,看看别处有坏的没有。

网友D:
再来个灵光一闪…

网友E:
真是不可思议,会不会用不久

网友F:
水货配件,我曾经碰到过换了三个同样的元件 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应该不大可能这批货是以前一直在用的,从来没出现这样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着其他板子对比着量的,没发现电阻变值啥的,来来去去就一稳压管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哈哈,也不知是哪位先人护佑让我想这么一蠢招!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师傅见笑了,我这属二傻子修机全靠闷

网友D:
没看懂你说的电源类型和18V稳压器的位置作用,上图的是3842驱动的开关电源,如果如图片中的18V稳压二极管烧毁哪就是输出电压反遗电路失控电压过高引起,如反遗电路元件损坏或虚焊等

网友G:
13楼说的有道理!补充二个问题,电解电容和反馈整流二极管更换一下,24V.15V.5V等电压可有那一组偏高,如果要是偏高那么就是电源稳压电路有问题。另外更换稳压二极管测试吗?可能确定标称值!如果低于标称值,那么肯定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