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尘系统监测装置

楼主(2019-03-08):
最近安监来监测,说以前的集尘系统(干式)不符合现在的安监要求,现在需要安装泄爆、隔爆、抑爆装置中的一样,以及需要安装集尘系统的监测装置。现在这边说监测装置自己搞,没接触过,有做过改造方面的来说说吧。

网友A:
能不能装个摄像头之类的?

网友B:
以前的五金厂用过集尘系统,但是很老的那种。如果装监控系统,要么用摄像头的视频监控,要么改造控制柜,加入以太网链接工控机(或者办公机)进行组态监控吧。

网友C:
你所谓的监测是中央控制那种?
我们的废气监测就是需要监测因子传感器+风量
然后采用485传输到数采仪上,然后就是远程可上传。
连接到环保平台国家环保部都可以查看的!
如果只是内部监控(满足安监)的话就要简单一些!

网友D:
可以用真空负压系统加防爆技术要求来解决,属于一般的真空应用系统。

楼主:
没那么高要求,目前只要求监测检查系统内粉尘浓度,达到一定浓度后报警,然后停机,或者人工干预。

网友E:
这里需要确认安全等级是多少?
然后对应选择符合的器件来设计。

网友F:
可以让那些专业搞大气环保的企业去看看 。他们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