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点胶机完成一个模具点胶后,要怎么实现X、Z轴不动,Y轴回到原点?

网友A:
程序中按工艺要求改。

网友B:
建议楼主上传照片或者楼主要修改什么,程序,图纸,还是其他什么,
内容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C:
所有动作包括回原点是由程序控制的,看是什么控制器,编写对应的程序。

网友D:
不同我PLC指令不一样,这个没法回答

网友E:
可以示教编程关闭胶头走回原点

网友F:
你是不是那种专用的点胶机控制器

网友G:
手操器就改了。

网友H:
描述不够具体,如果X、Z轴不动会碰撞你就没法实现,除非你涂胶完成的物件从下面先运出,然后Y轴回原点。

网友I:
回原点为什么不是都归零
这个在工时上不会差多少吧!
我们以前用的索尼点胶机就是小机器手操器修改程序参数即可!

网友J:
楼主只是Y轴回原位的目的是什么啊

网友K:
 我公司机台可以分别每个轴回原点

网友L:
把不需要动的轴电机电断掉表情表情表情,楼主你这问题问的,让大家怎么回你,你是维护操机,还是写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