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PLC不能RUN 请教各位

楼主(2019-03-08):
各位大师,小弟搞了一天实在头疼,到现在还没解决什么问题,求各位知道的大师能够方便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我在软件上拨RUN,一直没反应,昨天用的好好的,按了清除缓存区MAINT之后,今天就这样额,是哪里设置不对吗?求大师指点,谢谢

楼主:
自己解决好了,由于第一次用博途,不熟悉怎么使用,。。。。
解决办法就是,添加新设备,组态网络,没有编译下载,后面重新试了一下,OK了,这个小问题,搞了一天,也是醉了,,,,,附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是你的CPU的硬件版本高于你的软件中的组态的硬件版本。

你有两种选择:
选择1:升级你的博图软件至V14或以上版本,这样你可以组态V4.2的硬件版本。
选择2:从下面的网址下载硬件更新,对你的CPU进行降级刷新,刷新硬件版本请查看你的系统手册或在论坛搜索相关帖子。(请注意,这些硬件版本更新需要西门子注册用户方能下载)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7539980/cpu-1215c%E3%80%81dc-dc-dc-%E4%B8%8E-14di-10do-2ai-2ao-%E7%9A%84%E5%9B%BA%E4%BB%B6%E6%9B%B4%E6%96%B0?dti=0&lc=zh-C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好了,由于第一次用博途,不熟悉怎么使用,。。。。
解决办法就是,添加新设备,组态网络,没有编译下载,后面重新试了一下,OK了,这个小问题,搞了一天,也是醉了,,,,,附图片。。。。

TIA V13 SP1无法组态V4.2版本的硬件,因此建议你升级你的软件。

网友B:
这就是你组态时选错了固件版本所导致的,删除已组态的设备,重新再组态一遍选好固件就好了。那版主说的太全面了,分给我好了。
组态完要右键点击组态设备,编译下载才生效,有时候点全部下载组态不一定进去,尤其是有模拟量模块的时候,记得上回修改下信号类型忘了组态下载,就是读不上来数,重下一遍组态就好了。
其实看标题我以为是IP地址问题呢。

网友C:
这配置也敢上博途,楼主内心是强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配置也敢上博途,楼主内心是强大的
我都没注意看,怎么着也得i5  8G啊

网友D:
我也准备装一个,但笔记本太小了没敢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