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信号线

楼主(2019-03-08):
平时大家用的接近开关信号线一般不带电源指示或信号通断指示,欧洲那边过来的设备很多都有。这不设备改造果断买了很多线结实又耐用,还防油。推荐给大家觉得检修维护很方便。

网友A:
嗯,东西不错,但是价格呢?如果价格比较高,在国内用还是不被买账的。毕竟成本是问题呀。嘻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时大家用的接近开关信号线一般不带电源指示或信号通断指示,欧洲那边过来的设备很多都有。这不设备改造果断买了很多线结实又耐用,还防油。推荐给大家觉得检修维护很方便。
国内的便宜,质量一般,感应工作以后一般都有指示灯的呀!当然故障了以后指示灯亮输出不一定正常……

网友C:
倍加福的,这个价格还不算特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时大家用的接近开关信号线一般不带电源指示或信号通断指示,欧洲那边过来的设备很多都有。这不设备改造果断买了很多线结实又耐用,还防油。推荐给大家觉得检修维护很方便。
国内的便宜,质量一般,感应工作以后一般都有指示灯的呀!当然故障了以后指示灯亮输出不一定正常……
故障也有指示灯提示吗?

网友E:
现场最烦的就是冷却水渐到接近开关上,很容易造成信号闪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时大家用的接近开关信号线一般不带电源指示或信号通断指示,欧洲那边过来的设备很多都有。这不设备改造果断买了很多线结实又耐用,还防油。推荐给大家觉得检修维护很方便。
国内的便宜,质量一般,感应工作以后一般都有指示灯的呀!当然故障了以后指示灯亮输出不一定正常……
故障也有指示灯提示吗?
我的意思是正常情况下接近开关感应到物体灯亮正常输出,但有个可能,感应到物体,灯亮了,但输出信号是不正常的,所以靠指示灯不能完全判断接近开关是否正常工作的……

网友F:
国内也有这的

网友G:
国内的也很多都带LED指示灯

网友H:
这个我们一直在用,还有另一种方式,就是电源那头插在一个集线板上,板上有指示灯。

网友I:
一般接近开关都带指示灯啊!

网友J:
这个好,直观,好查故障

网友K:
这个其实只是一条连接线。

网友L:
线上没灯,灯在插头上

网友M:
用的最多的是施耐德的。

网友N:
我们的感应一般也是这种牌子,似乎是国内生产的。

网友O:
正在找这种性价比高的接近开关,好像OMRON全系都没有

网友P:
大多数的接近开关都带动作指示吧。动作时LED灯亮的。

网友Q:
路过了,俺也长长见识,谢谢,分享

网友R:
这种接近开关多有指示灯的啊

网友S:
我们用的接进开关进口国产都有信号灯的

网友T:
比一般几十块一两百的传感器的线要好很多啊,但是价格肯定得上个档次了。特殊场合或许会用到质量好一点的传感器,质量差的传感器根本耐不住

网友U:
国内的也很多都带LED指示灯, 链接到集成板上也是有信号指示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