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我有一台汇川380小功率变频器一上电就报04故障复不了位,我打开一测检测电流元件有两个7840其中一个输入测没电压,不正常,我觉的5v电压正常的话故障应该就能解决,可不知从哪来的电源,哪位老师指点一下呗!

网友A:
某项上桥驱动电源经稳压而来的

网友B:
电源属于易损 件

楼主:
正16v也没有呀

网友C:
估计驱动坏了,导致电流检测部分电源坏的吧,你看看模块坏没有。

楼主:
我没测模块,以为关系不大呢

网友D:
和同相驱动光耦电源共同取自开关脉冲变压器,经稳压形成A7840初级5v供电。

网友E:
应该自己仔细检查,好提升自己

网友F:
你确定两个7840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通常它们的电源是并联一起的,铜泊蚀断了吧

楼主:
不会,应该两个7840电源是独立的检测两项电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