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9-03-08):
刚一早去处理的,师傅昨天没搞定。现场一查,变频器故障。拆下一看这样子了,大伙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灰尘加上潮湿的空气引起的打火

网友B:
这个板子还能修吗

网友C:
清洁 ,检查元件。 更换。 上电!

网友D:
应该先看看炸的是什么元件?如果是电容,那与灰尘的关系就不大了,或者是老化了?或者是热过载了?或者是...?还是先把什么东西炸的搞明白了在分析,否则,就是猜谜语,蒙事儿,不靠谱。

网友E:
看图应该是由于灰尘、潮湿导致短路。

网友F:
潮湿加灰尘造成漏电打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是这样子,看来是我们保养不到位了。因为现场在装修中,也没要求兄弟们仔细维保。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还是能修的,但我不处理这种的,公司会寄到上海维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等修好,我再确认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吧。

网友G:
元件老化加上粉尘吧,看上面粉尘挺多的

网友H:
板子对散热壳体放电了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这也是一个思路,逆向分析。实际中也是常用的办法。不管是正向的,还是逆向的,分析原因才是专业的处理故障做法。从根本上防止重复故障的出现。这是高手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逆向思维,很不错。确实是这样子的。

网友I:
环境不好造成发热烧坏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奥的斯的

网友K:
粉尘加元器件老化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的,一眼就看出是奥的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