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台钜床

楼主(2019-03-08):
今天修了一台锯床,故障现象是,急停开关复位,启动液压油泵没反应。
测量110伏变压器输出电压110的伏正常。几个保险管也没断。
锯床电柜配备了plc,plc的电源没有。
仔细看了线路结构,110伏电源,回路经过几个热继电器的nc触点,万用表测量每个nc触点,很快发现一个热继电器的nc触点动作后,断开了。而且复位不了。找其规格型号的热继电器更换,故障排除。

网友A:
CPM1A的PLC,用AC110V电源供电的话,一般不会因为电源电压过高的原因烧了;

网友B:
长知识了

网友C:
维修的时间很快。动作很麻利,思想很清晰,能够准确找到问题,

网友D:
热继直接控制plc电源没有做过。

网友E:
热继触点控制PLC的电源,有点搞不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了一台锯床,故障现象是,急停开关复位,启动液压油泵没反应。
测量110伏变压器输出电压110的伏正常。几个保险管也没断。
锯床电柜配备了plc,plc的电源没有。
仔细看了线路结构,110伏电源,回路经过几个热继电器的nc触点,万用表测量每个nc触点,很快发现一个热继电器的nc触点动作后,断开了。而且复位不了。找其规格型号的热继电器更换,故障排除。
为什么热继电器保护不用PLC点写程序而是用热继电器控制PLC电源,这种做法还真少见……

网友G:
热继电器刚动作,复位不了不一定是坏了。里面的金属片受热弯曲了,等冷却后,再按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H:
按楼主的维修看,是设计不合常理,PLC电源经过热继控制第一次见,热继故障正常是接PLC输入进行功能设计的,易于故障排查

网友I: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设计思路?第一次听说。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修了一台锯床,故障现象是,急停开关复位,启动液压油泵没反应。
测量110伏变压器输出电压110的伏正常。几个保险管也没断。
锯床电柜配备了plc,plc的电源没有。
仔细看了线路结构,110伏电源,回路经过几个热继电器的nc触点,万用表测量每个nc触点,很快发现一个热继电器的nc触点动作后,断开了。而且复位不了。找其规格型号的热继电器更换,故障排除。
为什么热继电器保护不用PLC点写程序而是用热继电器控制PLC电源,这种做法还真少见……
为了增加维修难度吧!

网友K:
的确是长见识了。现在没有这么设计的了!

网友L:
过热故障。一般锯床的冷却水泵,油泵,台车行走 锯带旋转都有过热,任何一个保护,plc就不工作。

网友M:
这个做法比较省输入点

网友N:
热继电器触点可以控制对应接触器、继电器的控制电源。
不知顶楼所述“plc的电源没有”,是否即为热继电器触点直接引起。

网友O:
常闭点失效确实会导致无法动作的现象,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P:
人才啊,热继电器的辅助触点给PLC供电,还好只是一个不大的系统,冲击不大

网友Q:
plc电源怎么用热继控制呀,一般不都是热继的信号接到plc里边吗。

网友R:
谢谢分享,有长见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