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什么形状的散热孔,能很好的屏蔽电磁波干扰,又有利于散热,同时也好加工???

网友A:
和形状无关,关键是接地

网友B:
开关电源上面的散热孔都是圆形的

网友C:
微波炉门上那种很小很密的圆孔铁板

网友D:
改为加散热片和风扇,铝壳全密封。

网友E:
百叶窗 圆形。都可以!

网友F:
好像散热孔和杜绝干扰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只要被屏蔽的设备贴近金属件接地良好就不容易受电磁干扰了

网友H:
圆孔好加工,方孔最不好加工,另外可以考虑像下图一样直接使用十字支架做散热。

网友I:
电磁干扰的防止,跟散热器有关系吗?

网友J:
路过学习一下,有关系吗。在下觉得没有

网友K:
做实验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