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
一个很普通的微波炉,,,
很传统机械旋钮和炉内转盘结构,,,
当我扭开关,微波炉开始发微波,炉内转盘向转动,,,打开微波炉门后,,,微波炉停止,转盘停,,,
关门后,,,微波炉恢复工作,
转盘会继续向哪个方向转,,,
向左转???
向右转???

网友A:
如果换向了,可能是启动电容有问题了

网友B:
微波炉转盘电机同步电机没有方向可以随意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转盘电机同步电机没有方向可以随意转向。
是的,,,关门再启动工作,,,转盘有时候是向左转,,,有时候是向右转,,,
并且摸索出一个规律,,,开门关门时间很短的话,会继续原来的旋转方向。。。

网友C:
应该还是原来的方向转动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种电机,是没有方向的,早期电视室外对方向转动天线,就使用的这种电机。

网友E:
这好像跟家用风扇的独立摇头马达原理是一样的呢。

网友F:
转盘电机是一个同步小电机  方向不是固定的

网友G:
为啥我家微波炉没有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家微波炉没有转盘!
因为你家的是高科技~~~~~~

网友H:
可能是因为这个对转向无要求,所以从其他特性上考虑。

网友I:
微波炉转盘的马达应该是普通马达,就是不知道是直流电供电还是交流电,两者方向都不会变,因为电路没有改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家微波炉没有转盘!
我家的也没有,应该是低档货

网友J:
转盘二次启动转向还得看人家采用的是哪种电机,大多数的都是固定转向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这种电机需要驱动器吗

网友K:
我家的微波炉就有转盘,其实怎么转,什么方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转,只有转,微波加热的食物才能均匀。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需要连启动电容都不要,里面就减速装置线圈结构很简单,老式空调室内机风向摆动叶也是是用的这种。

网友L:
同步电机的旋转方向和接线有关系。查看接线就会有答案

网友M:
这个真没注意,一直以为是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连启动电容都不要,里面就减速装置线圈结构很简单,老式空调室内机风向摆动叶也是是用的这种。
哦,,,原来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连启动电容都不要,里面就减速装置线圈结构很简单,老式空调室内机风向摆动叶也是是用的这种。
手头上有个220V的电机,三条线其中一条是公共端,红绿黑,黑线公共端,红黑正传,绿黑反转,无电容这是那种电机?肯定不是罩极式电机,应该也不是电阻分相式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为啥我家微波炉没有转盘!
我家的也没有,应该是低档货
这种是食物不动,微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同步电机的旋转方向和接线有关系。查看接线就会有答案
但是它的旋转方向是不确定的,,,有可能左转,有可能右转,,,难道微波炉自己改接线,变换方向???

网友O:
最粗暴的方法,楼主把微波炉拆开来看看电路到底是怎么样的
如果确实有能换向的控制,在把控制芯片的代码搞来看看

网友P:
微波炉转盘电机,全称爪极式永磁同步电机。这款型号工作电压220-240V,每分钟转速5-6转。一般按拆下来的型号买就对了,还有就是电压一定要看好,有的工作电压是21V,30V。
这个是某品牌微波炉上的转盘电机:

网友Q:
弱弱的问下微波炉价格波动为啥那么大 我看四五百的和七八百的没啥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