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8):
日立SJ700一运行就报E25.6
请教大师傅们,给出出主意。

网友A:
主回路异常!楼主请你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硬件坏了,需要维修!可以找我给你处理!

网友C:
查找说明书上的解决方案。认真检查相关部件电路

楼主:
驱动,供电路,检测路,都认真查过,没发现问题!应该是GA卡前面的问题

网友D(2023-01-10):
修好了吗?老板

网友E(2024-07-14):
我这个上电显示4道杠杠,是条件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