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种结构比较好

楼主(2019-03-09):
两个重载压辊通过变频器同步
现在考虑用哪种传感器更好

如果这种结构再加若干个拓展行不行,也就是再加几组压辊上去,一起同步

网友A:
我认为张力传感器比较好,因为我们都是选张力的

网友B:
不知道要求怎么样,曾经听一朋友说过,做牛仔布的洗水机,8个电机同步,变频器调速通讯控制,没有用到闭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闭环怎么知道同没同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闭环怎么知道同没同步呢?

反正达到要求就可以了,应该也是要求不高吧。

网友C:
我倒是觉得,1楼图示两个结构都可以。角位移这个看上去,机械结构要比张力的那个简单呦。

其实,不管是张力控制还是角度控制,同步控制是主要的,张力控制作为补偿。应该是这样吧?个见,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现在就看预算了,哪个便宜就用哪个

网友D:
根据图纸描述,你的系统是比较简单的同步控制,用角位仪做检测很容易实现,直接设置好变频器的数据就可以实现,如果没有其他的检测机构,可以考虑用张力控制专用型的做牵引,也是可以实现的(如果精度不要求的话,编码器都可以不用)

网友E:
以前我们公司印染行业 就是用的角位移传感器    加一个同步控制器  大慨七八根压棍同步吧   不过同步精度不是很高   加速时间比较长   我们以前每分钟速度才一百多米

网友F:
看具体要求吧,角度传感器比较容易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如果方案能满足需求,剩下来关键就是成本了。找一个平衡点即可。

网友G:
张力传感器是不是要好些!
至少我们公司的滚轮收卷都是用的张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