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软件总是跳出这个弹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09):
在编辑画面的时候,不时的跳出这个画面,怎么回事,太讨厌了,请了解的网友告知,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B:
你像做程序的做久了,文件名路径什么的都换成英文的也是个好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外语盲~

网友C:
可能是包含中文路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外语盲~
可以用拼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外语盲~
可以用拼音
拼音没有汉字清楚

网友D:
这就是软件不识别中文的缘故
建议楼主将保存路径全部用英文或者拼音来!

网友E:
你这个对话框的路径有乱码,你按路径找到文件重命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