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后缀名是 .~PR的是个什么文件?每次保存后它都会出现,怎么让它不再现身?

楼主(2019-03-09):
请教师傅:
这个后缀名是 [size=4
].~PR
的是个什么文件?每次保存后它都会出现,如何让它不再现身?

网友A:
是不是不修改就不会出现。只要修改一次就会出现?如果是这样,推测是自动备份原文件的,防止误修改后,可以恢复。

网友B:
缓存的预读文件吧,很多软件都有类似的文件,很占空间

网友C:
那是PCS程序运行时,对所绘制(或修改)的图纸的备份,以防万一意外关(死)机还可以恢复原图纸。
你只要将这个“.~PR”后缀改回原后缀(扩展)名称“*.PRO”即可恢复。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删除,但不知怎样才能设置其不会自动生成这个备份文件。

网友D:
就像WORD的文档一样,你打开一个文件,会生产一个对应临时文件,你修改的都是对临时文件的操作,只有你保存后,才会把修改后的内容写入原来的文件内;

网友E:
断路器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