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C这些端子可以接220V嘛,还有S/S这个端子看是NPN和PNP信号区分

网友A:
PLC的CPU右下角有个R或者T,有R的是继电器输出的,可以接220V。有T的是晶体管,不可以。
输入都是晶体管的,有隔离,NPN或者PNP都支持,S/S接正负24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公共端的含义大概是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说是加入这个公共端后电路的走路时什么样的e

网友B:
S/S是输入公共端子,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输出点是分组的,一个公共点带一个、二个或4个输出点;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每个公共端的负载可以是直流、也可以是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S/S接0/24是由什么确定呢,输出点公共端的话我看有人接220有人负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S/S接0/24是由什么确定呢,输出点公共端的话我看有人接220有人负极
假如你s/s接+24v,那么你输入信号为0v,接近开关等用NPN型号的。假如你s/s接0v,那么你输入信号接+24v,也就是用PNP传感器。输出假如是继电器型的,com口你接强电的火线,零线,直流的正极负极随便你……但晶体管的你只能接直流电,一般不超过24v

网友D:
可以找一个对应型号的说明书,参考其端子的电路示意图,能够更便于理解;大体的意思,如以上各位所说。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输入都是触点类的,没有光电开关、接近开关这些,S/S接正负随便你;
但光电开关等分NPN与PNP的,你就需要按这些来决定接0V或24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E:
六楼说的没错

网友F:
S/S可以接24V,也可以接0V,有时候可根据你传感器是NPN还是PNP的来确定是接24V,还是0V(没记错的话,PNP接0V:NPN接24V)。
C0;C1;C2.。。。。。并接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