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行车工报修,大车两方向行走,没劲。
检查大车的电源控制接触器,上口电压正常。断电,验电后,确认安全,万用表测量下口电阻,正常。检查接触器触点良好。
检查方向转移到,大车的电机转子电阻上来。
在档位接触器上,测量。比较俩电机的转子电阻,很快发现,一台电机的转子外接电阻器,有问题。
到电阻器上检查,z1 z2 z3明显不通。
由于表面氧化严重,用砂轮片先打磨出亮点,分段测量,发现三处断点。
砂轮片打磨断点的痕迹,重新接好。试车,劲头十足。

网友A:
变阻箱的有些复杂哦

网友B:
原来应该就是已经氧化接触不良了吧,为啥到最后全不通了才没有力呢

网友C:
处理的比较爽快,描述也很清楚;
比较法维修,快速确定故障。

网友D:
一台电机转子开路,应该不是无力的现象

网友E:
楼主说的是Z1  2  3是电阻器这边不通,还是到电机转子的不通。我们这边有几台天车电阻器是不等段开路电阻。主钩是等段电阻。

楼主:
电阻,它确实是应该两个通。一个再由接触器给接通。

网友F:
现在这种控制方式的是不是很少了,感觉应该都是变频控制了吧。

网友G:
我也感觉现在变频的行车也越来越多了,还特别好用。

楼主:
厂里的旧行车,还有很多。

网友H:
维修思路清晰明确,赞!用钳形表测量定子及转子电流会更快判断故障范围。

网友I:
接上也用不久,做备件换新的吗

网友J:
你这个123都不通为啥行车还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