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只用一台EX的主机,通过485接多台伺服驱动器。可以实现不同伺服电机设置不同转速吗?

网友A:
看看你的系统提供脉冲端口支持

网友B:
现在的驱动器基本都有这个功能了,至于具体能接多少台就要看PLC了,还有要考虑多台485通讯时的延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