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10kv2240kw的高压电机转子绕组绝缘电阻多大才算正常?

网友A:
记得是定子每KV不低于1兆欧,转子每KV不低于0.5兆欧。

网友B:
我未接触过高压电机,不知绝缘电阻表的电压等级是多少;
10kV变压器好像用的是2500V的,不大记得了。

网友C:
转子只少要有5兆欧才能起动

网友D:
一楼说的是绝缘测量标准,绕线式电机还要注意三相阻值,有条件要测量一下,我遇到过两次绕组断条故障。

楼主:
衷心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