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电机

楼主(2019-03-09):
今天测试了一下松下A6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加速时间和减速时间都是50ms,速度是1000mm/s,电机带负载在50mm和450mm之间的距离来回跑动,跑着跑着电机突然冲出450mm之外去了,撞坏了东西了,这时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楼主用的是绝对定位控制,还是相对定位控制,还是其他控制方式。
另外楼主应该装极限限位的

楼主:
补充一下,用的肯定是绝对定位控制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如果不是绝对定位模式,能在50mm和450mm之间来回的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如果不是绝对定位模式,能在50mm和450mm之间来回的跑吗?
可以啊,正向脉冲和负向脉冲,相对定位。
楼主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1,电机失速造成的。2.控制系统有问题,需要楼主说明一下,是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C:
这个现象像是飞车造成,但是飞车的瞬间系统应该会有保护停机啊

网友D:
发生撞出去的时候,看看PLC的当前位置是什么?是大于450还是刚好等于450?

网友E:
干扰,信号不稳,速度过高都有可能。还有参数设置不对,伺服电机定位不稳也会出现。

网友F:
你的伺服使能脚有异常吧,用软件监控29脚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