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请问大家,有没有一种传感器可以测到很微小的碰撞力,小到和吹一口气的力差不多,还要能测到μs级的响应动态力,最后要在电脑力显示力的曲线和大小。这样的传感器价位大概多少呢?  有的话麻烦分享下可以吗~感谢~~~

网友A:
声压计这个等级够小么

网友B:
看看基恩士有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我找一找  谢谢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够的,实验是要刚球和板撞击,板上有液体,想得到的是液体对球碰撞的影响,所以传感器要能测出液体对球的液膜力,这个力很小,也要能收集到撞击力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清楚

网友C:
可以试一试采用高灵敏度的电容薄膜压力传感器,其分辨率可达0.01Pa,精度0.1级,本公司常用于高精度真空度检测,也可用于极其微小压力测量。并可通过RS-485modbus接口与计算机通讯连接。具体可加微信13305262330讨论。

网友D(2019-04-22):
可以测出来,可以根据实际要求,定制最合适的,加我微信15651979257,把要求发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