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WOR-B指令的一键开关送给初学的朋友

楼主(2019-03-09):
异或指令,一键开关。
实践WXOR_B指令的小应用。

网友A:
这种方式无法确保一个字节中的其他位的状态保持不变,因此需要首先保存另外的位状态,然后进行异或操作,最后使用或操作将保存的其他位的状态写入输出字节中去。

楼主:
接受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