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台达PLC485控制多台变频器频率,就一台好用

楼主(2019-03-09):
一台台达PLC485控制多台变频器频率,就一台好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有一台能用说明程序是可以的。只是在通讯方式上可能有问题,是广播还是按站址轮询。

网友B:
图片拍的很不清楚,建议上传程序,大家帮你分析!
请说明一下PLC具体型号、变频器品牌和型号

网友C:
不清楚你现在好用的地址是多少,有时候变频器的其中一个通讯板有问题也是这个现象,多几个地址就会通讯延迟厉害

网友D:
地址应该没有重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台台达PLC485控制多台变频器频率,就一台好用,不知道为什么
485线在变频器上是怎么连接的?最后一个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看起来程序里没啥问题,查查变频器地址和通讯格式是不是设置正确了,设置完要断电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