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09):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
一个很普通的微波炉,,,
很传统机械旋钮和炉内转盘结构,,,
当我扭开关,微波炉开始发微波,炉内转盘向转动,,,打开微波炉门后,,,微波炉停止,转盘停,,,
关门后,,,微波炉恢复工作,
转盘会继续向哪个方向转,,,
向左转???
向右转???

网友A:
在没有外力情况下方向是随机的,因为带动托盘的是单项永磁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外力情况下方向是随机的,因为带动托盘的是单项永磁同步电机。
謝謝你!单向永磁电动机还会在哪里有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外力情况下方向是随机的,因为带动托盘的是单项永磁同步电机。
謝謝你!单向永磁电动机还会在哪里有应用?
最长见的就是用在鸿运扇的倒风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