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0):
请教老师300程序为什么地址输不进去呢?

网友A:
楼主可以发截屏吗,看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新装了一遍软件无果,又重新装了一遍系统在装软件又好了  。谢谢!

楼主:
好了一次又不行了,程序死了不动了  ,每次都是只能输入6个地址,就不动了 没反应了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试验着没问题

网友B:
如果不是地址的问题(地址输入格式错误)就是软件的问题!可补充说明下!

网友C:
很奇怪的问题,楼主在组态那里没问题吗?换一个软件安装包试试

楼主:
可能是杀毒软件捣的鬼,又从装了便系统又好了

楼主:
以前是正常使用的,今天试了好几次每次都是这样,前6个行,再输第七个地址字体明显比以前的字粗黑,然后回车后就消失,然后程序就死了,不动了出现上边那些东西也不知道啥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