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5U功能块的使用

楼主(2019-03-10):
如上图所示这类功能块的输入变量,手册上说明可以在2-28个内更改,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操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上图所示这类功能块的输入变量,手册上说明可以在2-28个内更改,找了好久都不知道怎么操作,求大神指点!
选中FB,然后点击工具栏上添加参数或者删除参数按钮进行添加变量与删除变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