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LC 通讯的疑惑

楼主(2019-03-10):
手上有欧姆龙CP1L和GE 90/30两种PLC,分别可以用USB/串口通讯线可以正常通讯。
因单位工控电脑有限,自行购买了1根USB转RS232串口的数据线。回来安装好驱动,调试好电脑和设备端口,测试发现无法联机。不管是电脑用USB转串口线直接与设备联机,还是中间用原来的15针接口转接均无法正常联机。拿掉USB线又可以恢复正常通讯。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这是自己购买的转接线

网友A:
USB转的COM口质量参次不齐的;太差的连不上PLC的;

网友B:
新买的线和原来的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可能在转换信号时候造成连接不成功

网友C:
肯定买水货的

网友D:
CP1L的PLC你是加了一个CP1W-CIF01吗?然后想用USB转RS232电缆去连接CP1W-CIF01吗?

网友E:
CP1L?不是有USB的吗?

楼主:
第二张是正常使用的数据线,需要工控机支持。第一张自己买了USB 转串口的线,这样使用不可以吗?

楼主:
买的绿联的USB 数据线,质量应该还算可以吧,旗舰店买的,应该不会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