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0):
一.一般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设备最高工作电流来选择变频器容量。
二.根据负载机械特性选择变频器容量,比如恒转矩设备的电动机,变频器功率要比电动机功率要大一个档次或两个档次。恒功率负载50HZ运转时,必要情况下也要大一个档次。平方率负载可以旗鼓相当,选择与电动机相同功率的变频器。大型风机 罗茨风机 大惯性负载 摩擦系数大的负载,可选择变频器大一个型号,,,
三.根据负载机械特性,变频器控制方式选择是矢量控制 还是V/F控制或转矩控制 还是速度控制。比如离心机就是和V/F控制,而不宜采用矢量控制,有的设备适合V/F多点曲线控制,有的适合V/F直线控制 有的适合降转矩曲线控制 有的适合矢量控制。。。
四.对于变频器一拖四或变频器运行中因工艺需要需切断负载,变频器要大一个型号,有冲击负载并且次数较多的设备,变频器也要适当增加容量。
五.拖动永磁同步电机,除了要正确设定基频频率外,变频器也要大一个型号。
就说这些,还有补充的吗?请广大同仁踊跃发言。

网友A: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根据安装改造的资金的多少选择品牌

网友B:
比较全面

网友C:
楼主写的挺好。

网友D:
变频器和电机的选型,首先是根据用户的工艺需求来决定驱动系统的方案。只要满足用户的需求,第一个原则就是成本和性价比的权衡。原则是花最少的成本,满足需求。刚刚好。这也是一种能力和水平的体现呢。因为如果成本低了,设备质量和品质达不到要求,客户不接受,那损失很大的;反之,成本提高了,满足了需求,但浪费了许多的资源没用上,闲着那儿,这多余的钱白花了,也是亏呀。

对于电机与变频器容量的匹配亦如此。关键是看需求,如果需求要求过载应用,那电机和变频器都要考虑过载周期的,这个是技术活,过载周期如果不合适,要么系统选型太小,要么系统选型太大,前者客户不接受,后者成本浪费。

只有需求不过载的应用,才最好选择,就是变频器和电机的额定电流一一对应即可。

综上,电机与变频器系统的选型原则,标尺就是满足需求,在此基础上,所花成本将将够用。就是好。这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呀。

楼主:
设备改造与选型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比如变比问题,可通过增大变比来降低电动机功率,降低变频器的容量。增大变比,比如增大负载轮的直径,比如加减速机,或者减小电动机皮带轮的直径。或者4极电机改6极电机,6级电机改4极电机,变频器容量一定要计算好,要充分考虑电动机的初始转矩和堵转转矩问题,要通盘考虑。

网友E:
简单一点,我是根据负载工况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