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0):
刚接修一台奥泰焊机,焊工反映电压高。
初步观察,设定显示电压36伏,而且可调。说明设定部分正常。
叫焊工引弧焊接,用表测量焊接的正负极电压,显示75伏,果然高。而显示屏电压,还是不高。
分析可能是焊机内的,输出反馈线有问题。
拆开机壳侧板,看到正极的输出端子,严重过热痕迹,一条反馈电压信号,明显脱落。原因在此。
找了一段线,将此反馈信号,接到整流器的散热板上,再将输出端子处理,试机,恢复正常。

网友A(2019-04-24):
问题还算顺利解决;
而端子过热的情况,还可以作为一个经验(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