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0):
求教师傅们:
    我用1s和台达VFM-S变频485通讯,走的是modbus ascii方式。
按下启动,变频直接报警,通讯故障代码CE12,查了手册说是“命令信息码太短”。。。不知道什么意思哦?求解答

网友A:
确定是通讯问题么?把程序和通讯说明发一下?

网友B:
建议把PLC程序贴出来方便大家分析!其实,既然是无协议,通信协议选择Modbus RTU岂不是更好?

网友C:
我的建议是,搞个USB转串口工具,然后用串口调试工具读取下帧,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D:
FX1S没有现成的Modbus 指令,需要自行编制。

网友E:
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我用1s和台达VFM-S变频485通讯,走的是modbus ascii方式。
按下启动,变频直接报警,通讯故障代码CE12,查了手册说是“命令信息码太短

我是一名初学者,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上图程序,在10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图已上,求指教

网友A:
变频器设置呢?如4楼做过通讯检测没?没有试试关版说的modbusRTU?
D是不是16位的?是不是要放2个字节?
【方案】
施耐德电气在注塑机安全解决方案的成功应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上图程序,在10楼
程序我没细看,但是发现一个问题,RS指令中发送字节数为15肯定是不对的,你要发送启动命令,使用06功能码的话,那么RS指令中字节计数应该为17个,Modbus ASCII协议情况下
起始符“:”ASCII码H3A,占用1个字节
结束符“\r\n”ASCII码H0D H0A,占用2个字节
中间的数据,假设站号为1,命令数据 01 06 20 00 00 12 **(**为LRC校验)这7个字节还要再转换为ASCII码就为14个字节
加起来就是17个字节!
无协议编程,且变频器也支持Modbus RTU协议,你可以考虑用Modbus RTU!
【方案】
走进智慧时代 | RFID智能识别方案为巧克力生产加足马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上图程序,在10楼
另外,可以先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变频器,看看变频器通信参数设置是否OK
【方案】
热像仪这样用,让你整个假期魅力十足~

网友A:
关版说得对,2000H要设置反转,是输入0022,不是22.
【方案】
图尔克RFID解决方案 | 如何确保制药业在生产流程安全可追溯?

楼主:
台达vdf-s变频通讯参数设定
P201=3 ,运转指令由485界面操作,stop键有效
p9-00=1,变频站号为1
p9-04=1,《7,E,1》MODBUS ASCILL
其余基础参数都是按原厂设定!
如关版主所说的程序错的地方有2处:
RS指令里的K15改为K17..
反转控制应为H0022,而非H22
已修改2个地方,但是还是变频报警,代码CE12
手头上没有USB转串口工具,为了学习已在马云家下单,但真心需要大家帮忙,帮忙找出原因。我被这个难题卡主好多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版,请看15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哥 请看15楼 帮帮忙,程序已改 还是通讯不上

网友A:
D应该是16位的吧,就算2个字节拼也是有问题.
你选的p9-04=1,《7,E,1》MODBUS ASCII,7位有没设置?RS会怎么发?更麻烦了.还是改modbus rtu吧.
【方案】
红外热像仪协助进行文化遗产的震后结构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A:
D是16位的,这个还需要重新定义的吗?crc校验码程序太麻烦,没弄懂,请直接指出程序里的错,以便我再次修改。谢谢你

楼主:
回复 楼主:
p9-04=1,《7,E,1》MODBUS ASCII,7位 我已设置。并且设置后变频,plc也断电重启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错了,我在程序里写了8位模式,D应该是8位才对

网友B:
即便是Modbus ASCII,数据位也可以选择7位或者8位的!最近我抽空仔细看看程序!如果是Modbus RTU,我可以给你免费提供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处于学习阶段,希望可以通过自己做的例子学到技术,希望得到大神的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目前变频已经和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讯上,但和plc同不上,求帮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变频已经和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讯上,但和plc同不上,求帮忙
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PLC发出的报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变频已经和电脑串口调试助手通讯上,但和plc同不上,求帮忙
把监控到的报文贴出来

网友F:
直接使用模块设定就好了,不用写程序,PLC设定为8N1,变频器也设定为8N1, 你可以邮件留下我给你发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