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0):
fx 3u以下级别的机子,通讯问题。。

像fx2N,1N, 1S用来做rtu通讯时候,crc检验码程序该怎么写??

套用网上的程序的话,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这些机型是不支持modbus通讯的,crc校验是要自己算好再写进程序里

网友B:
这些型号估计买到高仿的比率比较大...不如找一找有些FX的工控板,就给你集成了MODBUS了表情,还集成了模拟量输入输出了

网友C:
论坛里有人 <免费帮大家解决通讯问题(三菱FX,L,Q)系列> 具体问题你可以请教下他。。。

网友D:
套用网上的程序的话,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求大神指点迷津!!!!!!!!!!
---------------------------------------------------------------
网上的太多,你套用了哪个程序,发来,才知道需要修改哪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fx 3u以下级别的机子,通讯问题。。

像fx2N,1N, 1S用来做rtu通讯时候,crc检验码程序该怎么写??

套用网上的程序的话,需要修改那些地方??  求大神指点迷津!!!!!!!!!!
给你一个CRC校验子程序,并附上说明:
D0:参与CRC校验的字节个数
D1:最终CRC校验值的低8位
D2:最终CRC校验值的高8位
D3:CRC校验值的原始值
D4:辅助寄存器1
D5:辅助寄存器2
D11:第1个参与CRC校验的数据
并且占用变址寄存器V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1s加1n 485bd,也不可以跟变频做modbus rtu通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哥,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1s加1n 485bd,也不可以跟变频做modbus rtu通讯吗??
用RS指令可以有限的实现Modbus RTU主站,以期实现和变频器的通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学习了
我这个CRC校验程序可以用,但不是最优设计!你可以看看,有问题再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