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信捷plcXD5输出怎么接线,比如输出接一个指示灯,需要外接电源吗

网友A:
继电器还是晶体管的?

网友B:
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只是提供一个触点而已,电源是需要另外配的,指示灯是多少伏的就配多少伏的。

网友C:
最好是外接电源
继电器型的电源一极接在公共端,另一极接输出
晶体管型则外接继电器比较好

网友D:
没有电源,指示灯怎么可能亮。plc输出一个开点而已。

网友E:
估计楼主手册都没仔细看过啊

网友F:
这个还涉及到你接的负载类型!
不过还是建议用中继比较好些!
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区别在于负载电压电流类型,负载能力,过载能力,响应速度,动作次数。

网友G:
没用过这个PLC 如果输出是继电器的按负载的电源要求就行 。输出只起到开关闭合打开的作用。注意正负极。
如果是晶体管的输出需要确认是PNP还是NPN的  在根据负载要求 是否输出电压满足要求。如果拿不准建议用继电器。然后就是按输出为继电器型的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