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D模块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9-03-11):
D第一张是我输入信号平均值,为什么1和3通道的D9900和D9902明明有值除法计算后还是0呢;第二张是我测量值的现在值,全部显示0是怎么回事,现在显示值就是我的实测值吧,是我写的不对还是别的问题呢

网友A:
地址在别的地方用了?系统用了?占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别的地方没用啊,系统占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除完以后成了小数了,用实数除法命令

楼主:
我要怎么样才能显示小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数除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个不是M1000吧,是M1013吧,看的我眼瞎

网友B:
你要想显示的带小数点,直接在触摸屏里设置就行了,这是台达的DOP-B10S411屏,编程软件DOPsoft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在线监控的是整数,到了触摸屏上显示出来的会是小数的意思嘛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的啥屏?
台达的触摸屏是可以自动设置小数位的。比如PLC里的数值是整数12345,触摸屏设置整数3位,小数2位,显示的就是123.45;设置整数4位,小数1位,显示的就是1234.5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昆仑通态

楼主:
我这个测量值不是211嘛,除以10以后就是21了那么小数的0.1我在线监控是看不到了到屏上是否也抹去了这个0.1;如果是的话怎么样才能显示为21.1呢

网友B:
昆仑通泰有个数据处理,我忘了具体叫啥名字了。就是建通讯变量的时候,能在每个数据前面进行计算,在那里面把数据除以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昆仑通态是读我除以10以后的值,就像上面我发的测量值是211除以是21.1,但是我在线监控得到的是21,那么昆仑屏读到的是21还是会是21.1呢

网友B:
你试试啊,我哪知道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昆仑通态是读我除以10以后的值,就像上面我发的测量值是211除以是21.1,但是我在线监控得到的是21,那么昆仑屏读到的是21还是会是21.1呢
有两个区别.
1个是,如果屏只能显示整数,那么不能除以10,因为会丢失小数.把211直接传上去,不用浮点(浮点,实数),再用他说的办法显示一位小数.
2是如果屏能显示实数,那可以用实数运算得到21.1,再传到屏上去.
一般的简单的屏是1.

网友C:
前面应该是指令选择出错 显示的数值才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