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Prowirl 200 涡街流量计装在链条炉的主汽管上。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它正常时达到每小时18吨会突然从斜波掉到每小时2吨,然后又回到每小时18吨。这个故障出现的很短暂。有谁知道大概出在哪里?
此流量计是4-20毫安的信号

网友A:
当时电流是多少?它本体显示的还是别的地方显示的流量?有没有干扰?设置是什么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数据都是二次表。一次元件没有看到。这种现象很短暂所以才不好查。不过干扰这块可以排查掉。

网友B:
只看二次表的显示来判断故障,说明不了问题。后工段的用汽是个什么状态?有没有间断用汽的设备?这都是需要了解的。

网友C:
流量计有松动现象吗,导线布置是否有破损,更换测量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