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S7-200 SMART连接wincc需要通过PC ACCESS,这个我们都知道,而PC ACCESS最多只支持8个连接,所以用这种方案wincc是无法连接30个S7-200 SMART的。

这里我建议使用大连德嘉的多功能交换机S型,它可以实现S7-200 SMART直连wincc,不通过PC ACCESS软件,这样就可以突破8个连接的限制,(最多可以连接64个PLC),这样连接稳定可靠,并且通讯速度较快!

网友A:
搞推销的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楼主的方法,以前建议这样做。
但是今年Smart软件升级以后,支持了PN,Modbus TCP也免费了。WINCC和smart连接可以通过Modbus TCP了,所以不需要第三方中转了。

网友C:
这个方案牛逼了!能不能搞个试用活动啊?!

网友D:
有没有应用的案例 分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PLC自带的modbus tcp需要改变PLC程序,比较麻烦,不如这种方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