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1):
第一次使用5u的高速计数器
碰到了很多问题
查看手册也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 特来论坛寻大神指点

光栅尺接着X0 X1
滑动光栅尺 PLC有信号输入
我尝试着使用常规的高速计数器 C235 C251之类的计数 就是初始值1

查看手册 有一个特殊指令 HIOEN s1 s2 s3
指令后面的 参数又看不懂了
S1 是功能块 这个可以理解
S2 是启用的通道位
s3 停止的通道

网友A:
S1 设置0
S2 设置3
S3 设置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 还不是特别理解

楼主:
总算理解怎么打开了

网友A:
理解了就好.

手册而已.顺便,告诉一下大家,你实际使用成功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所言极是
附上梯形图一个

网友B(2021-10-09):
回复 楼主:
我做了一个怎么不计数

网友B:
哪里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