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一起plc故障,smart200突然故障停止工作,STOP灯和故障灯狂闪

楼主(2019-03-11):
故障现象:smart200突然故障停止工作,STOP灯和故障灯狂闪:
过程: 发现一个电磁阀,就下面的图片那个,只要一通电,PLC就停止工作,阀还正常工作,,先怀疑电磁阀短路
经检查接线无误,电阻值50欧,(而且电磁阀电源用2A保险做保护了,也不烧),很纳闷。那就不是短路原因,单问题还就是在这个电磁阀上 ,其它电磁阀通电好使,就这个通电PLC就故障

网友A:
与PLC用的同一个电源?

楼主:
我把阀拆下来,手动怼到24V电源上测电流,发现接头断开电源瞬间,火花非常大,我怀疑是电磁阀电感大,造成电磁阀断开瞬间给电源一个超高压,使PLC过压故障,
然后我给电磁阀并上个二极管IN4007,问题解决!

网友B:
没有碰到过,一般是短路比较常见。

网友C:
楼主,你是来黑PLC的.
电磁阀没有配一个隔离,光电或者继电器?没有二极管?PLC瘫痪?PLC也太差了,电磁兼容各种闪电尖峰浪涌...

网友D:
。。。。。。反正是我一直坚持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推负载。
不管负载怎么折腾(哪怕着火)都不会殃及PLC。
但是,好多人还是喜欢用PLC直接推负载,只能喊一声:师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我一直坚持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推负载。
不管负载怎么折腾(哪怕着火)都不会殃及PLC。
但是,好多人还是喜欢用PLC直接推负载,只能喊一声:师傅!
其实好多人只是为了省钱,但是一旦出问题,客户现场走一趟,得不偿失。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我一直坚持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推负载。
不管负载怎么折腾(哪怕着火)都不会殃及PLC。
但是,好多人还是喜欢用PLC直接推负载,只能喊一声:师傅!
师傅说的是,我也坚持PLC控制继电器再控制负载,省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我一直坚持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推负载。
不管负载怎么折腾(哪怕着火)都不会殃及PLC。
但是,好多人还是喜欢用PLC直接推负载,只能喊一声:师傅!
师傅说的是,我也坚持PLC控制继电器再控制负载,省心……
一般我们还把内外电源分开,而且不共负(com,地).
但是为了省钱,二极管大用途.

网友G:
PLC如果不是继电器类型的输出的,最好不要驱动电磁阀负载,指示灯还可以

网友H:
如七楼所讲,输出加个中继效果会更好。

网友I:
楼主的问题不明确
1.新开发的设备,还是在用设备
2.“与PLC用的同一个电源?”回答版主这个问题难吗?
3.“过程:  发现一个电磁阀,就下面的图片那个,只要一通电,PLC就停止工作,阀还正常工作,”这个问题能多解释一下吗?PLC都停止工作了,什么类型的阀还正常工作?

网友J:
少数人是用plc直接控制电磁阀或者接触器的。生了几个继电器的钱。 还有线钱。

网友K:
回复 网友F:
老板坚持PLC直接驱动负载,咋办?

网友L:
去掉这个电磁阀还报故障吗,换一个点位试一下?

网友M:
我们这plc电源与现场设备电源(电磁阀)都是分开独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老板坚持PLC直接驱动负载,咋办?
碰到半懂的老板有这样的要求,你告诉他设备卖到千里之外,保修期内PLC一个输出点坏了,你派人过去换PLC还是拆下PLC寄去维修好了再给他安装上?如果PLC控制继电器再去控制负载,坏个继电器客户几块钱就搞定了,我相信聪明的老板不会再坚持要求PLC直接控制负载了吧!

网友N:
电磁阀的电源没有经过中间继电器么

网友O:
描述不清楚,PLC和电磁阀是怎样控制的,是否单独电源

网友P(2019-12-30):
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转一下

网友Q:
输入输出隔离是最好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我一直坚持用PLC输出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再推负载。

         不管负载怎么折腾(哪怕着火)都不会殃及PLC。

         但是,好多人还是喜欢用PLC直接推负载,只能喊一声:师傅!
师傅说的是,我也坚持PLC控制继电器再控制负载,省心……
一般我们还把内外电源分开,而且不共负(com,地).
但是为了省钱,二极管大用途.
本胖也是这样的啊,包括前几条,都跟本胖一样。

网友R:
引用 网友K:
老板坚持PLC直接驱动负载,咋办?
要是本胖,就让老板签字确认。出了问题,当然就是老板负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