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三角形连接加热棒,一根加热棒断了,请问线电流,相电流的变化

楼主(2019-03-11):
惭愧,入门级问题就都没有理清楚。三根加热棒,红色打叉的一根断了,求通过另外两根加热棒的相电流,以及通过三根相线的线电流。假设,三根加热棒电阻均为R。

网友A:
断了就相当于开路,电路图上可以去掉了。另外两根端电压,一根两端电压是UV两相电压差,一根是VW两端电压差。剩下欧姆定律直接求。

网友B:
V线的电流是U或W线电流的1.732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线电流呢?按照我自己的理解,uv之间负载的相电流是380/R,VW之间也是380/R,U,W相的线电流是380/R,V相线电流是 √3*380/R,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啊。

网友D:
变换一下图形

网友E:
这个差异就在V线上面
U和W一样(电阻一样的前题)

网友F:
相电流和线电流一样吧。

网友G:
U(u v), U(w v),少了一个U(u w)

网友H:
如果有实际电路(功率不大),能够保证安全、又无其他影响的前提下,可以实测比对。

网友I:
楼主 是要做实验吗,这样能正常运行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 是要做实验吗,这样能正常运行不
这个肯定能运行,单位的蒸饭车用了两根380v,4kw的加热管,接的就是u-v一组,v-w一组,三相380v供电,三相电流不平衡而已……

网友A:
回复 楼主:
UW之间开路了,没电流了。至于V上电流,可以用节点电流法判定,在节点处流入电流之和等于流出电流之和。不过计算时注意交流电有角度的。

网友K(2024-09-10):
装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K(2025-01-02):
专业级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断线报警   过流报警   异常加热报警 。统统搞定。 高枕无忧。

网友L:
回复 网友K:
实际现场工作是不可能买你这个产品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实际现场工作是不可能买你这个产品的。
完全可以的额 ,先不用否定,加热器断线一次没及时发现带来的损失远远超过这个报警器的价格。